楼主(2007-01-09):
有个设备是分三段给物料加热的,一场事故把控制箱烧坏后,我换上新的(数字式)温控器和热电偶后,温度就是要低以以前的温度,发热圈也是好的,请问各位师傅是热电偶不匹配造成的吗?

网友A:
只要热电偶和温控器相匹配就行了,如果还是温度低,是否发热圈的功率不如以前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设备是分三段给物料加热的,一场事故把控制箱烧坏后,我换上新的(数字式)温控器和热电偶后,温度就是要低以以前的温度,发热圈也是好的,请问各位师傅是热电偶不匹配造成的吗?
温控仪的热电偶输入类型必须与热电偶类型相一致,否则由于曲线不一致温度检测不准。

网友C:
用温度计测量一下实际温度,然后再和温控上的温度着一下对比.如果相差很多就说明你的热电偶与温控器不匹配.应更换匹配的热电偶.

网友D:
型号不匹配

网友E:
用一个准确的温度计测量一下实际温度,然后和控温仪的温度比较一下,如果有误差,打开控温仪,里面有用来调节误差的电位器,调整一下电位器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换匹配的热电偶了

网友F:
数字式)温控器里有设置热电偶的类型的,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和你的热电偶类型一样的

楼主:
谢各位师傅,但我还有点不明白的是:我以有温控器怎么才能知道以它匹配的热电偶要啥型号了?
如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份到我的邮箱里,先谢了!!!!
cma_520@163.com

网友G(2008-01-21):
造成这种现象一般是两个原因:
1、热电偶的型号与仪表的输入类型不一样。先看新的热电偶是什么型号,然后在仪表中更改相应的输入类型,这从仪表说明书里可以查到。
2、热电偶与补偿导线不匹配。每个型号的热电偶都要有一种补偿导线与之匹配,否则测量温度就不准。更换补偿比较麻烦,因此更换热电偶要更换跟原来型号一样的热电偶。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个设备是分三段给物料加热的,一场事故把控制箱烧坏后,我换上新的(数字式)温控器和热电偶后,温度就是要低以以前的温度,发热圈也是好的,请问各位师傅是热电偶不匹配造成的吗?
你新换上的温控表最大显示多少度。四百以内用e型。。四百度以上用k型。智能型数显表一般还有设定功能用。e型。k型,可通用。

楼主(2008-03-08):
吹瓶设备如果温度到上限了,我的加热管已经断开为什么温控器的温度会上升2--3度甚至更高才会降下来了/是温控器的敏感度不够吗?

网友I:
电源断开但加也设备的温度比周围的温度高还在散也,因此温度会上升一点很正常

网友J(2008-09-19):
你首先要先确定一下被测量的温度范围在多少,然后再选择热电偶的分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