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0):
用MA机型来驱动LED  6位(不用SG模块),出现以下情况:个位数正常,其它位数不正常,同样LED电路用三菱的来处理是可以的,请问这是何缘故??                    无锡永宏亚得  QQ:450617666

网友A:
你应该注意两点问题:第一是闩锁信号FUN79的N值;第二是要作BCD码转换;
1.闩锁信号的选择:(使用手册介绍)
●因有PLC正、负逻辑输出极性和7段显示器极性的区分,如果要将它们连结并得到正确显示,必须两者极性要能配合,本指令利用N来指定PLC晶体管输出的极性,以配合7段显示器的极性而实现一致,下表为PLC输出和7段显示极性组合所必须指定N值。

一般选择N=2!

2.FUN79显示时要将S内容作DCB码转换,因为寄存器本身作运算时是以二进制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在直接驱动LED时要增加DCB码的转换指令!
程序范例:

网友B(2013-05-16):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不过目前还没有实际使用,现储备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