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0):
首先您要安装一下FATEK编程软件,然后新建一个工程,比如您选择PLC的型号是FBS一40MC,后进入编辑界面后,先在 专案 中点选 IO组态 ,出现对话界面后,选择 输出设定 ,在PSO0 Y0,Y1 中选择一种输出形式,建议选择 Y0=PLS,Y1=DIR 形式,既脉冲 加 方向形式,完成后,在主程序中编辑一140指令,在指令中将PS设定为0 如果您用的只是0轴 ,SR 假设为R5000 ,WR 假设为R5100 ,然后在 专案 中新建一个 伺服命令表格 表格名称任意,但表格地址应与140指令的SR一致 即R5000 ,后在定位命令中编辑就可以实现你所要的功能了

NC定位控制实例:
以单机作三轴之NC定位控制
FBs-PLC内建之高速脉波输出(HSPSO)单机最大可作4轴NC伺服或步进马达定位控制。加上各轴细致之阻加/减速功能,可轻易完成多段变化且平顺、精准之定位控制,若配合内建之HHSC作回授,尚可作闭回路控制,对诸如元件磨耗、老化、不良等作检知及相对之补偿,以获得更精准之控制。此外FB-PLC所提供之NC定位专用语言配合PLC之阶梯图程式所提供之便利指令,将使您的精密定位控制得以轻易地达成。
PSO1、PSO2作X、YTable二度空间定位控制,PSO3则为钻孔深度定位控制

网友A(2007-05-07):
我现在就是在用这个,
对了FBS-32MN  好难买的,又贵!

网友B:
我们这里都有库存,这个价格与三其它牌子比起来,性价比都还处于领先
如果有须要可跟我们联系QQ:20414993  13724052415

网友C(2016-06-12):
松下1507伺服永宏PLC控制时接线正确,为啥作死不转啊
大家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