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原理

楼主(2007-01-10):
请教各位
就是下图所示这种开关
最好有原理图和详细说明

网友A:
每档按二进制的8421码记数.
0=0000
1=0001
2=0010
3=0011
4=0100
5=0101
6=0110
7=0111
8=1000
9=1001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搜了半天,也没有关于这个的详细资料
哪位能提供详细点的
原理图最好了

网友B:
还要怎么详细?

网友C:
呵呵,你是奔腾机,还不知道二进制?看来也是冒牌处理器了。

网友A:
每个开关后面有5个端子片,均已经注明功能.
8,4,2,1,公用端.

网友D:
恩,你拆开就知道是怎么样的了,就是一转盘,到一定的位置接通的点不一样,也就是按照1248来接通的

楼主:
嗯,谢谢信工及伊思丹广场
基本明白了这种开关的原理
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是奔腾机,还不知道二进制?看来也是冒牌处理器了。
????????????????????!

网友E(2007-07-31):
编程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