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0):
脉冲上升沿 LDP和下降沿 LDF怎么用手持编程器FX-10P-E敲出来啊,着急啊,多谢了

楼主:
FX-20P好像也没有啊,5555555
fnc里面也没有啊,help!!

网友A:
输完指令后在后面加P就OK了

楼主:
晕。我也以为是这样的

LD      P     报警,输不进去啊

直接按LD,再按P就可以了??

网友A:
不会吧,可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帮你顶下!

网友B:
晕。我也以为是这样的

LD      P     报警,输不进去啊

直接按LD,再按P就可以了??

回复:

看你用什么类型的plc,FX1S以下不支持上升下降沿指令的。FX1S FX1N FX2N都可以,如果不行,我把它给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