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0):
   请问用2N-48MT直接控制步进时怎样达到步进电机在检测到原点后继续行走N个脉冲再停止的效果。注:N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网友A:
这样有必要回原点吗?直接走到想停的位置就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有必要回原点吗?直接走到想停的位置就可了!

  由于我的位置会经常改变,直接走到时想停的位置,每次不是都要去挪动原点的开关?

网友B:
这个程序好写了,到指定点后,再传送一个数据前进不就行了。就是不知道你是控制做什么用的,是往返还是圆周的。也没有什么,主要是传送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好写了,到指定点后,再传送一个数据前进不就行了。就是不知道你是控制做什么用的,是往返还是圆周的。也没有什么,主要是传送命令。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 我是做往返运动的!以后还要多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