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0):
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零线上不能加空开呢?

网友A:
三相供电会造成220V变380V

楼主:
谢谢!那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网友B:
那就烧机机了。

网友C:
零线上不加空开也不加保险丝,这个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
大概意思是三相电不可能完全平衡,如果零线断掉,根据公式,每相电压都会不同,负载越大的电压越大,这样负载小的就无法工作。
我也是菜鸟,说不太清楚。

网友D:
零线不许加任何保护即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零线上不加空开也不加保险丝,这个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
大概意思是三相电不可能完全平衡,如果零线断掉,根据公式,每相电压都会不同,负载越大的电压越大,这样负载小的就无法工作。
我也是菜鸟,说不太清楚。
负载大的一相电压低,负载小的电压高.

网友F:
有的怎么可以呢
为什么我们在断路器上可以做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们在断路器上可以做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呢?
三相应用与单相应用的区别.

网友G:
严格地说,零线的主线不许加任何保护开关;支线就不一定了,如果开关下的复核共用一个单相就没问题:还有,一般的电器都是开关控制火线的,以确保断开相线,维修时的安全

楼主:
那是不是说三相应用时不可以在零线上加空开保护,
但是对于单相应用可以用空开保护呢?好像我们在选择空开的时候经常会选择两极的,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三相应用时不可以在零线上加空开保护,
但是对于单相应用可以用空开保护呢?好像我们在选择空开的时候经常会选择两极的,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网友H:
三相四线制零线不能加保险丝,因为断开后对于三相不平衡负载会形成相电压不对称,中性点漂移.而对于单相电路,当然可以用保险丝了.

网友I:
书上说的,零线不允许开路,即不允许接空开,开关和保险,例如,电灯的开关接在零线上,当你把开关关了,灯熄灭了,你以为没电了.其实不然灯还是带电的,这样很容易造成对地短路,甚至会电死人.所以零线不接空开和开关和保险.要在零线加开关要么就用1P+N的漏电开关

网友J(2007-02-27):
楼上有人说过了.
特别是三相不平衡的时候..如果零线断路的话.
就会造成负载在的电压低.而负载小的电压反而高.
后果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吧....

网友K:
7#的对,负载大的一相电压低,负载小的电压高。
一个100W灯泡和一个20W的灯泡串联起来,接上380V电压,哪个更亮呢?

网友L(2012-06-24):
谢谢分享了,知识啊

网友M:
过来看一下,看来还有不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对整个电力系统比较了解的话,想这个问题就想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