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0):
大家帮帮忙,我门的西门子417系统,今天下程序下不下去,一下就报警说:[D241]the function is not perimitted in the current protection level,高手门解释一下,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有密码保护。

楼主:
谢谢karl,我的程序是FC81上面没有显示带锁,那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1. 检查一下CPU417模板上的模式选择switch, 是否处于"RUN". 如果是, 请将拨至"RUN-P"!

2. 很可能在硬件组态中, 对CPU设置了密码保护, 防止他人下载软件! 如果你手上有软件备份, 可以对CPU417模板进行清零. (注意: CPU模板清零之前, 有条件的话, 对CPU模板里面的OB/FC/FB/DB做拷贝)

楼主:
非常感谢3楼的兄弟,我想问一下,在硬件组态窗口,点击CPU属性/protection。选择level of protection,应该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