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j的小问题处理

楼主(2007-01-10):
我想请问.cs1j 的plc  怎么画上升沿.和下降沿....
  我以前用三菱的 可以直接点击符号调用

请高手.高抬贵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A:
@0.00
OUT 5.00   <<上微分
%0.00
OUT 5.00   <<下微分

网友B:
节点上点击右键,选择微分

楼主:
bu hao  yi  si   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