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0):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来选择电机空开呢?
比如一个37KW的 电机 一般怎么简单计算来选择 电缆规格,空开.热继电保护呀??

网友A:
经验公式算出电流为37*2=74A,实际略小,可选25mm2的电缆,空开选电机型的为电机电流的1.5~2倍,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095~1.05倍,若电机长期满载运行,可适当调高点.

楼主:
哦 这样呀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