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能具体点吗?
手持上编程器上没有LDF建,只有LD,

我先按LD,再按F,编程器就报警

到底如何才能输入啊?

多谢了,很急啊,因为传输线有问题,所以才用手持的,郁闷!!

楼主:
FNC中没有LDP这个指令,不知道如何敲入, :(

网友A:
哎;
好好看看对应的使用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没有这种手册,我只有fx-20P的,没提到LDP和LDF这种命令的输入啊
只有提高dmovp  这样输入的:fnc d 12 p

问题时ld不是fnc指令啊,好晕啊

要实现的动作是:
不用脉冲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实现一个按键两种动作:具体就是按一下向前运动,按住三秒,向后运动。请教!!

网友A:
LD键有吧,P键有吧;

楼主:
有啊,就是按了ld, 然后按P,但是就不行
按ld,然后按pls,也不行,就是报警的叫叫几声,我都快疯了,我本来编好的程序被迫改了又改,这个就说了话长了,烦啊1

网友B(2008-09-09):
要用电脑才能输进去

网友A:
呵呵;
用手编器就可以输入;但老型的FX0等有可能不支持LDP指令,所以你要看一下具体PLC型号;
FX1S/FX1n/fx2n都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