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具体描述:用S7-200来控制步进电机,电机带动转盘工作。
转盘工作有两种工作状态:
1、连续转动,要求转速可调。
2、按设定的转动角度做往复运动,并在两个方向转换点做一定时间的停留(时间可设定)

小弟第一次做运动控制,看了一些资料得知可用Q0。0或Q0。1做脉冲输出,但还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还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1、先学会步进电机的基本知识。
2、从Q0.0或Q0.1做PTO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频率由程序设定。同时将输出的脉冲返回到高速计数口,通过对Q0.X的脉冲计数就可以控制电机的旋转角度。
3、西门子手册上有相关的应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