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我用的是CPU414H

在WinCC建立一个 变量 想直接读取 PIW568 的数值

WinCC中需要  ID

请问ID是多少(不是568啊)?如何算的?

感谢不尽

楼主:
教教我吧

输入暂存区的地址怎么算的呀

网友A:
路过!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模拟量输入  在  输入暂存区  里的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B(2007-04-11):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C:
不是直接MOVE过去就可以了吗,定义一个地址放进去得了啊

网友D:
在WinCC建立一个 变量,但不能直接读取 PIW568 的数值,需要下位读取数据,再与上位WINCC建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