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我有一个FX1-32MR的PLC,在面板上找不到RUN/STOP的开关,现要对它的程序进行修改,如何才可以将程序写入PLC内
加急,各位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把外面的面板打开,在里面的

楼主:
把外面的面板打开了但在里面找不到,怎么?

网友B:
外接的吧
开关应该在外边
我这里有好几台FX的RUN/STOP都是接在外部的

网友C:
好象是在接线端子上有一个RUN与COM的端子是接一起的,将它们之间的连线拆下即可停止PLC

网友D:
呵呵;
FX1没有运行开关,只有一个“RUN”端子,把这个端子与“COM”之间断开程序就停止了;

网友E:
用GX强制OFF

网友F:
把RUN和COM短接

网友G:
端子RUN与 COM短接,运行程序 ,这时只能读不能写。断开,程序停止,可读可写。

网友H:
用GX可以在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