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紧急求救!!!

楼主(2007-01-11):
电源负和信号负共用一根线,3线制的接线方式,信号+、共用- 、电源+,在端子柜上能测到4~20mA信号,DCS卡件没问题,但在操作站上看不到信号,把现场表断开,从变送器上加信号又正常,不知为什么?求教各位大虾!!!谢啦!!!

网友A:
你描述的不是非常的清楚,首先不知道你变送器是否有源,看你的描述跟这个有关系,但我想这点你应该能考虑到!希望你查一下,是不是负载不够!?

网友B:
信号(变送器端)有“接地”现象

网友C:
可能是就地仪表的"地"与DCS系统的"地"不一样,试试采用隔离器(最好用无源的,如果不行就用有源的)

网友D:
你的是什么现场表呀,说的清楚点才好分析。

网友E:
肯定什卡件处接线的方式不对,卡件也是三限制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