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紧急求救!!!

楼主(2007-01-11):
电源负和信号负共用一根线,3线制的接线方式,信号+、共用- 、电源+,在端子柜上能测到4~20mA信号,DCS卡件没问题,但在操作站上看不到信号,把现场表断开,从变送器上加信号又正常,不知为什么?求教各位大虾!!!谢啦!!!

网友A:
电源+——现场信号+——现场信号-  ——DCS+——DCS- ——电源-
按以上接线即可。

楼主:
不是很懂,电源是给变送器供电的,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B:
我不是很懂,根据问题可能是你的现场表功耗太大.而你的变送器又不能同时
驱动两个负载造成的.

楼主:
很怪的问题,前段时间仪表厂家的人来调试,当时都调试好了,没有问题,过了几天就又不行了,27个可燃性气体报警的点都这样了,郁闷~~~到现在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