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的接地

楼主(2007-01-11):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一般都是怎么接的,谢谢!

网友A:
DCS系统接地是为了保证当进入DCS系统的信号、供电电源或DCS系统设备本身出现问题时,有效的接地系统能承受过载电流并可以迅速将过载电流导入大地。接地系统能够为DCS提供屏蔽层,消除电子噪声干扰,并为整个控制系统提供公共信号参考点(即参考零电位)。当接地系统发生问题时(接地电阻过大,多点接地,接地线断线或接地线与高电压、大电流设备相接触等),会造成人员的触电伤害及设备的损坏.在一般情况下,DCS控制系统需要两种接地:保护地和工作地(逻辑地、屏蔽地等)。对于装有安全栅防爆措施的系统如化工行业所用的系统,还要求有本安地.具体接地方法,能搜到资料的!

网友B:
接好后测电阻应小于4欧......

网友C:
就是接倒接地网上呀,不能&电气地结在一起得,这是要注意得,如果不接地,回油干扰信号来得,造成没名得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