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一个

楼主(2007-01-11):
不用脉冲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如何实现一个按键实现两种动作:具体就是按一下向前运动,按住三秒,向后运动。请教!!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

楼主:
晕,我就是用三菱PLC啊,时间继电器?
如何实现啊?

网友B:
两种动作要都有延时就能搞

网友C(2007-02-11):
按下按纽的时候,启动一个输出继电器和一个定时3秒的计时器,输出继电器控制设备往前。计时器到3秒的时候切断前行继电器,并启动一个后行继电器,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