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有一台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四极,550W,1400转/分.因为转速太慢,想改成两极电机,提高转速.

问题是:
在不重绕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接线改变极对数,从而使之变成两极电机呢?
求教!!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想请论坛里的各位高手帮个忙,不胜感谢!!

楼主:
本来这个电机是个双速电机,370/550W,24槽,2800转/1400转两个转速的.
因为原来是双层绕法.接线比较复杂而将它改成了单层迭绕,改成了四极单速,
结果转速太慢而达不到工作要求,又因为急用,想通过改变接线来变成两极电机,
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
各位高人,各位版主,请指教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四极单速你是怎样改的

楼主:
四极单速的改法是根据平时修理同类型的四极电机的经验改的.改过后的电流与转矩没有多大的变化.目前能够用,就是转速慢了一点,想加快一点.

网友B:
好像不能改。

网友C:
按2极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