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如题,每次发电都必须给发电机充磁,难道没有办法修复了吗?

网友A:
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经历,每次都要充磁.关注一下..

网友B(2008-12-02):
关注  我也遇到这样的困扰

网友C:
做一个启动前自动充磁电路

检查发电机附近有无强磁场和干扰源

网友D:
无办法的,只能每次都充磁。因此我们特意在里面接了一对线出来。

网友E:
怕麻烦就加一个自动冲磁的电路吧,必须每次都得充磁.

网友F:
你的发电机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