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我用的是DANFOSS VLT5000与S7-300 PROFIBUS通讯,可S7-300中找不到VLT5000,我下了个GSD文件直接复制到STEP7目录下的GSD文件夹中,可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7-04-06):
打开硬件组态,找一下有一项"安装GSD文件",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能复制,最好安装.

网友C:
我是丹佛斯销售部的请和我联系
我会叫我们工程师帮你解决

网友D:
打开项目的硬件组态---"选项"---"安装GSD文件"

网友E(2007-07-05):
在哪里可下载DANFOSS VLT5000的GSD文件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解决了没有,其实这是step7的一个小bug,不太影响大局的,只是个顺序问题。
建个新的项目,空的,什么都不用,再安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