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如题,想改车床,要1.5千W的变频器,只有220伏电压,请教该购什么变频器?用输出220伏的变频器,接380的电机行不行?

网友A:
好象有吧!
220V电源,但输出可能没达到380V!
是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的!可以接普通的三相电机!施耐德的!

网友B:
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太多了,什么安川的,三菱的都有的

楼主:
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是很多,但都是220入出也是220的,380入出也是380的.

楼主:
另外有人称可用单相220入,三相220出,三角型接法接380的电机,不知是否可行?为何380的电机三角型接法可接220伏的三相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人称可用单相220入,三相220出,三角型接法接380的电机,不知是否可行?为何380的电机三角型接法可接220伏的三相呢?
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人称可用单相220入,三相220出,三角型接法接380的电机,不知是否可行?为何380的电机三角型接法可接220伏的三相呢?
可以,但输出达不到额定值。

网友C:
星形接法的380V电机,按角接法时,适用于三相220V的电源供电.

楼主:
请问电机功率有没有变?

网友E:
2220V供电的变频器是不可能变成380V的;
但小功率电机一般都可以改成220V的;

网友F(2007-04-13):
可能吧220输出380做梦吧

网友G:
嘿嘿,怎麽总是这样的问题!
1. 对于单相220V进,,220V出的变频器,可接Y型接法的380V电机,只是改为三角型接法,功率不变!
2. 单相220V进,,380V出的变频器有,但不多见.
3. 单相220V进,,220V/380V出的变频器哪位需要请联系:QQ:393257646,附加:VISHAY

网友H:
2.2及以下的可以的!!我确定!! QQ 383482497

网友I(2007-09-09):
单相220变三相380变频器多少钱?我邮箱是LI-RDLF@163.COM,谢谢!

网友J:
呵,输入端加个220/380的变压器,应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