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1):
在网上忽攸了半天,没有看到一份有价值的参考文章。

变频器,配多大的电抗器?大家是怎样计算的。

比如三相380V  50KW的变频器,应配多大的输入输出电抗器?怎么计算?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A:
关于变频器电抗器的选择问题
1, 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
额定交流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设计电抗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同时应该考虑足够的高次谐波分量。即输出电抗器实际流过的电流是变频器电机负载的输出电流。
2, 电压降
电压降是指50HZ时,对应实际额定电流时电抗器线圈两端的实际电压降。通常选择电压降在4V~8V左右。
3, 电感量的选择
电抗器的额定电感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若电感量选择不合适,会直接影响额定电流下的电压降的变化,从而引起故障。而电感量的大小取决于电抗器铁芯的截面积和线圈的匝数与气隙的调整。
输出电抗器电感量的选择是根据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缆长度来确定,然后再根据电动机的实际额定电流来选择相应电感量要求下的铁芯截面积和导线截面积,才能确定实际电压降。
4,对应额定电流的电感量与电缆长度:
电缆长度        额定输出电流        电感量
300米            100A              46μH
                 200A              23μH
                 250A              16μH
                 300A              13μH
600米             100A              92μH
                  200A             46μH
                  250A             34μH
                  300A             27μH
理想的电抗器在额定交流电流及以下,电感量应保持不变,随着电流的增大,而电感量逐渐减小。
当额定电流大于2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6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2.5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5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4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35倍。

这里仅就输出电抗器谈一点看法。纯属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老信大哥的回复,受益非浅,老信大哥,可否有QQ联系,以便讨教。

楼主:
变频器输入电抗器,又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输入电抗器,又是怎么计算的?
一般情况下,输入电抗器的选型同输出电抗器相同.

网友B(2013-09-17):
可以参照萨顿斯(Satons)(4008009085)的产品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