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1-11):
有时一停止,再一开,就会报警21号,电流测量故障,奇怪的是,有时一停一开每次都报,而有时一个月也不报.对了变频器是ABB的ACS350.

网友A:
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B:
到底是故障还是报警?

故障的话,直接找代理商更换!(如果是在质保期内的话)

如果是报警,那就检查一下允许运行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21故障可以咨询一下ABB技术支持。

网友D(2007-03-02):
plc?还是别的空查P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