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 和out的区别

楼主(2007-01-11):
set后,就是一直1了,除非rst
而out后,如果逻辑路断开,自动回复为0,不需要rst来复位

right?

网友A:
SET一般是PLC廠商開發時所發展的便利指令。配套使用必須與RSET指令搭配!怠無疑義!這一套指令依廠牌不同而有些許不同的操作方式。
OUT你的認知也對。

网友B:
理解正确!

网友C:
对;
SET一旦为ON后必须碰到RST才能变为OFF;
而OUT则只要前面的条件不满足就会在下一扫描周期内变为OFF;

网友D:
是的!
所以推荐用set 和rset,而慎用out

网友E(2014-01-13):
set 执行后除了用rst关闭外,如非停电保持,也可以关电源来关闭。
out 条件满足则打开,否则则关闭。
本人用的经验中,台达可以混用,而LG的PLC如LS80,则出了问题,有OUT的程序中,只要不满足条件,它会给你执行RST动作,使你SET动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