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我这样写的句子,可是PLC却一点反映都没有,大家给点建议吧:

ldp  x006
set m0
rst m1
ldf x006
rst m0
set m1
ld m0
out t0 k30
ld m1
and t0
set m10  长按复位

ld m1
ani t0
set m11   短按运行

但是实际运行电机一点都不动,以上程序错在哪里吗? 或者是FX1s太老,不认识上升沿?
请教!!多谢

网友A:
FX1S有脉冲指令
以上程序可以使M11有输出
但是该程序如果M11置位后,
再长按3秒后虽能断开T0和置位M10,
但M11此时并没有复位

网友B:
FX1S支持上升/下降沿信号;

楼主:
我长按后松手啊,如果不松手就没有下降沿,m1就没有输出啊。

是不是ldp m0 ,不能这么用啊? 晕

楼主:
是不是我用错了??上升沿后面不能能辅助寄存器m???
真是快疯了,找补出问题

楼主:
不是m11复位的问题,现在ld m11 set y00电机,也没有输出哦,见鬼了!

网友C:
可能你的T0一直是接通了
你监控一下看看

楼主:
不是t0的原因,我再去试试

楼主:
to fumz78:  不能置位m10啊,因为我复位无效。
我现在电机可以在任何位置前进,但是不能长按复位,晕啊

网友C:
你现在程序改成什么样的了?
拿出来看看?
监控没有?

楼主:
ldp x006
set m0
rst m1
ld m0
out t0 k30
ldf x006
set m1
ld m1
and t0
set m10
rst m0
rst m11
rst t0
ld m1
ani t0
set m11
rst m0
rst m1
rst m10
rst t0

这就是前面的程序
m1和t0 导通的话,m10就置位了,就一切ok了
但是感觉m10好像没有置位

楼主:
如果长按再松开的话,m10应该可以置位啊,但是却没用,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