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我最近碰到一台1.5KW丹佛斯5000型故障:低频和不带负载正常,带负载高频就跳缺相、过流。我怀疑是驱动坏掉,因为其他情况都正常很难判断。请个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换个功率小的电机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功率小的电机试一下;

赞成,还有参数初始化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最近碰到一台1.5KW丹佛斯5000型故障:低频和不带负载正常,带负载高频就跳缺相、过流。我怀疑是驱动坏掉,因为其他情况都正常很难判断。请个位大侠指点
是否缺相,是否真过流都可以检测出来,danfuss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D(2007-02-26):
丹佛斯变频器服务维修中心
请直接联系020-87670477谭先生

网友E:
电流软件监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过流了!

网友F(2007-06-02):
看看实际电流多大,一般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可加296805101相互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