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1无法保存,[求助]

楼主(2007-01-12):
我在OB1里编了程序,关闭OB1时候它就提示要不要保存,我点击保存,OB1也不自动关闭,再关闭的时候还是提示你要不要保存,就这样循环,如果点击不保存,就真的保存不到.高手帮忙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错误啊!这样的话有可能保存不了

楼主:
程序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B:
你也不用那么牛嘛,怎么能说程序绝对没问题呢? 往往数据类型错误,不可以保存的,或者说有些没有赋值才这样。要么你整个系统有问题;

网友A:
是啊,把程序全部删了也保存不了可能就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C:
你先新建一个OB1,然后直接保存,如果可以,

你再新建一个网络,保存,如果还是可以,

那我就说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如果不是,那就是你软件的问题..

一般不能保存的问题,都是人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