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我用西门子的300 编写一段智能建筑的小程序

想要控制一盏灯在晚上18点到第二天6点之前输出,我不知道怎么判断时间量

希望各位大侠帮我一下    只要在晚上18点到第二天6点之前有固定输出就行

楼主:
不是吧?难道没有人会吗?
还是太简单了,都不屑回答?

楼主:
谁会 ??麻烦帮帮忙好不好    急用
我实在是没有弄过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不过印象中应该PLC内部有时间时钟的,不如看看说明书?
或者直接找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了解一下?

网友B:
控制一盏灯要用300PLC,太奢侈了哦
你应该使用SFC读取PLC时间,然后进行比较。

楼主:
不是一盏灯   是很多盏 我想用这个输出调用子程序
我也想用sfc读取系统时间  但是数据类型不支持比较指令阿
有一种支持比较指令的是 DT格式  (日期时间全包括)
我只想使用其中时间   就是每天的固定时间来输出
只要每天固定时间(18点--6点) 有这个输出即可
我也不清楚应该怎么办
   谁仔细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只要读取Dt格式的一些字节就可以直接读取到年,月,日,星期,小时,分,秒等信息,请查看编程手册附录。

网友C:
很简单,没必要用plc控制,用市面买的多种智能时间控制器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