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非常奇怪,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变频器接电机后上电空开跳闸,经查电机故障,换电机后正常,现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变频器又没有运行?

网友A:
请问什么变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非常奇怪,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变频器接电机后上电空开跳闸,经查电机故障,换电机后正常,现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变频器又没有运行?
是有点奇怪,楼主用的变频器牌子,型号,电机是什么故障,可以说一下吗?

楼主:
现在也不知道电机什么故障,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电机的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会引起这个现象?

楼主:
希望通过此问题的分析,对大家以后有所帮助。

网友C:
变频器牌子,型号

网友D:
你的变频器拖动是几台电机,你要考虑叫热继电器.和你的电机匹配吗?
杨文

楼主:
变频器使用华为EV1000的,这和变频器的型号没有关系吧,
现在变频器只拖动一台电机,,没有运行,空开就跳闸,换了一台电机就好了!

网友E:
空开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

楼主:
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空开,不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F:
电机漏电了。

楼主:
电机漏电怎么会在接上变频器后,空开跳闸,能否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G:
电机是什么故障?是短路吗?

如果是的话,在此作一个大胆的假设:此变频器在上电过程中,IGBT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 处于导通状态,因此才会造成进线空开跳闸.

楼主:
如果变频器运行了,这种解释也算是合理的,但关键是变频器没有运行,IGBT怎么能处于导通状态呢。这一点是让我百思不能其解的地方。
变频器没有运行,电网应该是和电机没有关系的。怎么电机坏了,还会影响电网侧的空开。

网友H:
电机是什么牌子得啊,有没有PG啊
有可能是PG的问题,应为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PG是什么,我不是很明白,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I:
你得说一下,你的电机坏在哪里啊?

楼主:
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下电机哪个部位坏了,会引起这种故障?

楼主:
请教:变频器接电机后上电空开跳闸,经查电机故障,换电机后正常,现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变频器又没有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变频器接电机后上电空开跳闸,经查电机故障,换电机后正常,现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变频器又没有运行?

真如楼主所说确实很奇怪,。你说的甚至都像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而不是电机故障,而你的变频器是好的,呵呵,解释不了。

网友J:
有漏电流

网友K:
变频器也没有运行,空开跳,那肯定是电机有问题了,电机输入之间短路了吧

么有经验,这样推断的

网友L:
听起来是很玄乎的问题!
有没有试过脱掉电机上电?量下输出端电压!你确定你的IGBT是好的?

另外量下输出相间电阻及对地电阻!
主意:个人认为出现跳闸现象是比较危险的,请在通电前排除所有短路可能(烟花虽好看,代价也沉重)!

另:编码器或者PG卡故障会引起主回路跳闸?没有见过!希望提到PG的同仁分享经验!

网友M(2014-12-10):
我今天也遇到了,。把变频器都弄坏了。没有启动电机,怎么合断路器就跳??

网友N:
电机坏不知哪里有故障

网友O:
电机对地不好。

网友P:
电机换下来后,可以检查一下电机,以助分析原因。
倒是觉得12楼的假设,似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