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问大家一个关于直流电机的问题?
当失去励磁后,会出现两个故障?一个是超速,还有一个是什么?

网友A:
电枢电流突增甚至炸可控硅

网友B:
可以分三种情况来分析问题:

第一种:直流电机在空载运行中突然失去励磁电流,会是什么现象?
第二种:直流电机在满载运行中突然失去励磁电流,会出现什么现象?
第三种:,直流电机在静止状态,励磁为零,突然起动电枢电压,会是什么现象?

三种情况下的失磁,基本涵盖了直流电机没有励磁的情况了。

网友A:
空载中失去励磁,会导致飞车;
满载中失去励磁,会导至飞车直至烧可控硅或快熔(当然现在的直流调速器一般有过流保护,可能先报过载而停止输出,而轮不到烧保险);
静止状态,突然起动电枢电压,电机根本不会动,但电枢电流会很大,可能会导至烧快容可控硅。
是这样吗?任老师。

网友B:
第一、第三正确。第二,车飞不起来,反应出的现象是电枢过电流,换向器放炮、可控硅爆炸。

三种现象如果不考虑防护措施的话,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换向器放炮、控制柜炸硅。这三种情况我全经历过。给你的感觉用心惊肉跳描述不为过。因此,对直流电机传动控制中的励磁电流保护,尤其是最小励磁限制、零励磁封锁保护等预防措施特有感想呢。

不是说每一条规程的背后都有一个故障的实例吗。都是教训得来的。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网友C:
在静止状态下,励磁没送电驱加压,会出现整流子,转子线圈爆炸,本人所在单位1999年1200千瓦直流电机,由于维修人员的马虎,在去掉了控制回路的速度反馈,励磁未送的(励磁信号短接)情况下.启动电机试车.100万元的电机瞬间报废.整个厂房隆烟滚滚.幸好减速箱未连接到电机上,否则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