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请问各位专家:
直流传动用的码盘的接出线,在没标线号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分别标出?

网友A:
编码器作为旋转机械转速检测的传感器,可以通用于各种电机的传动系统,而不分什么交流传动和直流传动。

同样,编码器本身的种类也是很多的。输出形式各不相同。因此,鉴别一个没有输出标志的编码器的信号线定义,不太容易。首先要判别其是什么形式的,通过输出线的根数来判别。...

楼主:
码盘中的正 反交,电源,不能通过示波器测量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