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小风扇慢转

楼主(2007-01-12):
我想要小风机慢转,请教高手,有何良策?
我的风机就是普通的轴流风机,120-550瓦的,目前,我使用的方法是,用一个电子调速器来调速,效果不是很理想,如果能达到几十转就好了。
因为是普通用途,不可能使用变频器等昂贵的设备。

网友A:
用个吊扇调速器可以吗?把可控硅换大点。

楼主:
吊扇调速器 不就是电子调速器?
老式的那种就没有试过,估计也不行。

楼主:
请斑竹和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B:
用老式电扇调速器就行了,就是功率小了点,

楼主:
楼上说的可是那种自耦调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可是那种自耦调速的?
用老式调速器应该可以的(只是不知会不会太小)。那种调速器是相当一个可调电感,降压用。如还太快,可考虑用调压器(那才是自耦高压器)降压。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试试,可选4---20mA或0---5v输入的。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电子调速器是通过调整导通角来实现的,自然也是调整电压。问题是:电压太低,风机启不动(转矩太小);调到风机刚好能够启动,运转速度又太快了。
我觉得这种电子调速器和楼上说的应该就是一个东东。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电子调速器是通过调整导通角来实现的,自然也是调整电压。问题是:电压太低,风机启不动(转矩太小);调到风机刚好能够启动,运转速度又太快了。
我觉得这种电子调速器和楼上说的应该就是一个东东。

高速启动后再调低速度运行不可以吗?

网友E:
换个思路吧,在风机上加个风门,调整风门的角度,同样可以达到楼主的苛刻的要求!

网友F:
电路里串个电风扇电容

网友G:
三相分别串接一个电扇调速器,平均每个分到的功率为40-180 瓦,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里串个电风扇电容
你的意思是说:在风机的三相电源线上都串接一个450V的小电容?
1.这样做,是否有损电机寿命?
2.120W的电机用一个4 UF的电容是否可以?
3.电机的转速是否与电容大小有关?
谢谢指点。

网友F:
电机是3相的话我没试过,我用过单相的
试过一个100瓦的风扇,装在电脑上,连续用了2个多月没问提,
我用的是2.5uf的串电路里,转速慢了快一半,我主要是让电机没声音
转速快慢跟电容大小有关

网友F:
3相的你可试下,理论上也是可行的,电容有个特性,隔直通交哈,
只要电机不发烫,电流不大就能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