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一个按钮 在时间不同 输出不同!!

             比如我按下 I0.00 输出钱Q0.00
                         我按下I0.00 不松5秒 则输出是 Q0.00
                 用梯形图怎么编??????? 那位高手 指教!!!!!!!!!!!!!!!

楼主:
比如我按下 I0.00 输出Q0.00
            我按下I0.00 不松5秒 则输出是 Q0.01 但不 输出Q0.00

打错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A:
用下降沿和5秒的定时器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B:
I0.00同時當輸入與輸出你將它當作ST裡的IN/OUT?^|||
未要求保持
LD 0.00
OUT TRO
TIM 0000 #50
ANDNOT T0000
OUT  001
LD TR0
AND T0000
OUT  002
END

网友C:
比如我按下 I0.00 输出Q0.00
            我按下I0.00 不松5秒 则输出是 Q0.01 但不 输出Q0.00
理解不同
利昌理解为:按下 I0.00 输出Q0.00;I0.00 不松5秒 则输出是 Q0.01  断开Q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