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2):
欧母龙中的BCD码的范围是从0--9999吗?
比如十进制的数10是不是就应该是1010还是0001 0000呢?
如果是的话我要把10传送到DM10中是直接MOV 1010  DM10  还是MOV 10 DM10呢?呵呵这个问题好幼稚请回答~

网友A:
1)是
2)在CX-PROGRAMMER中是 &10
3)MOV 1010  DM10  此時DM10內容為 CH 1010 裡的內容。

楼主:
谢谢,再问个问题,如果我想把BCD码00FF写入到DM10中该用哪个指令最好呢?

网友A:
LD P_On
MOV #00FF D10
END

网友B:
BCD码是不会出现A~F这些数的!!!!!!!!!!!!!!!

网友A:
呵呵呵~我知道!他給的沒超過#9999,懶的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