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3):
我公司有一设备共17台,全部用的三菱FX1N-40MR型PLC,并配有FX0N-16EYR型扩展机,用了将近两年,最近一两个月来,隔三差五就有机台的PLC或扩展机的输出点损坏,并且今天是这台,明天是那台.有10台机的PLC和扩展机上一直装有浪涌吸收器(电阻+电容),同样也产出这样的问题,而原来用的三菱F1系列PLC一直用了六七年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2004年在机台大修时由于三菱F1系列PLC已停产才换的三菱FX1N-40MR的PLC和FX0N-16EYR扩展机
  我讲一讲PLC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 PLC每个输出点每天工作13000-15000次,每台机上有8个90W的直流电磁阀(每个阀单独用二极管整流)应该没有多大的谐波,并且原来就存在.工作环境20-40摄氏度.

网友A:
建议有无触点输出的那种.

网友B:
改用晶体管输出加继电器转换

网友C:
一般来说,PLC的输出点在我厂是不提倡直接控制外部设备的,最好是经过继电器转换控制

楼主:
还有一点我忘记申明,PLC和扩展机输出驱动的线圈比MY3中继器的线圈功率还小,只有零点一安左右,所以就没有用继电器,如果用晶体管输出的PLC,一是成本太高,二是电气箱空间不允许.还有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原来用F1系列PLC六七年都不存在问题,而现在用FX系列PLC才一两年就问题不断,(比较容易损坏PLC电源模块).我都快疯了

网友D:
该换个品牌的PLC了,用AB的吧

网友E:
虽然空间不够,还是建议使用晶体管的输出,或者其他厂家的晶体管输出的PLC。

网友F(2007-05-16):
用晶体管输出的吧,松下的FP0-32T的才1200元。输入输出都有16点,而且功能还很齐全。售后也不错,我们厂刚买了一台,用得还不错。QQ337178779

网友G:
环境太差吧?
一般的动作还不至于坏PLC点的,要不就是你的外部用电器电流太大

网友H:
我专门为此设计了一块20路的大电流驱动板,用场效应管,每一路可驱动电流24V10A,但没有安装散热器的,一般的阀在2A电流左右。无需散热器。每一路续流二极管也布在线路板上,PCB板安装尺寸如同一台FX1N40MR大小,正好占用一槽。30PLC后期的继电器质量下降了。

网友I:
已经将此问题返回三菱本部,处理改进中...

网友J:
可以在电磁阀两端反并联二极管放电

网友K:
加中间继电器(比如欧姆龙的MY2N或MY4N)就OK了
F1系列在我们公司还有几百台机器在用,输出继电器的容量
比FX系列的要大2倍,F1的可以最大10安。

网友L(2010-05-16):
必须加中间继电器隔离,负责特别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