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3):
plc里一直显示有液位,但是实际上水已经排空了,怀疑罐体内部有气体压力,就把液位传感器拆下来,plc里依然有很高的液位,造成不能自动停机。
是不是静压力液位传感器坏了?还是信号传输有问题?
我是新手,今年刚刚毕业,还不是很懂,上面已经下命令了!
帮帮忙啊,谢谢!

还有个问题,一般这种传感器工作电压是直流24v,输出信号是4-20ma的电流信号
但是我们厂的都只接了2根线,请问这2种信号能在同一对线上传送的吗?

网友A:
我看有三个原因:
1、传感器坏了
2、你的传感器线接错了,导致一直导通
3、你的传感器是常闭的

网友B:
我对2楼的看法持保留意见:
1.传感器就3个接线端子,怎么接错也不会有持续的4`20mA 输出.
2.传感器又不带继电器,哪来的常闭?

网友C:
1.传感器坏  2.传输线出现问题,局部短接     3.PLC 输入点粘连

网友D:
你那儿有过程校验仪吗?或是信号发生器,就是可以输出4~20MA信号的仪器
给PLC输出一个电流值,看它的显示是多少,如果液位的你的电流值变化是一致的,那你的变送器是正常的。
如果不一致,就要校验一下变送器
你的变送器是二线制的变送器,如果接反线,应是最小的差压值。你的变送器反映的电流值是和液位成正比吗?即电流值越小,液位越小,反之亦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接反线应该是最小的液位。反之,就是最大的液位。
但是拆下变送器,线应该 是断开的吧

网友E:
PLC故障处理
现场维修小经验,希望能对顶楼故障处理有点小帮助
系统名称:蒸汽冷凝水回收罐液位自动控制
设备:  1、冷凝水回收罐   2、立式水泵
测量设备:
双室平衡容器  量程 0~1200mm
1151差压变送器  量程-12~0Kpa
数显调节仪  量程0~12 Kpa 上下限报警 上限设定:9Kpa  下限设定:3 Kpa   24V电源输出
PLC输入信号:  继电器接点信号   输出信号:继电器接点信号

运行说明:
冷凝水回收罐液位高于900 mm,数显调节仪上限报警,继电器接点闭合送给PLC。PLC内部继电器吸合,接点闭合。立式水泵启动运行,抽取罐内冷凝水。当罐内液位下降到300 mm,数显调节仪下限报警继电器动作,接点断开,PLC内部继电器动作,接点断开,水泵停止运行。
故障现象:数显调节仪下限报警,不自动停泵。
检查差压变送器液位测量信号输出正常(和玻璃管水位计显示一致),数显调节仪液位显示正常,上、下限报警继电器动作正常。
怀疑PLC出现故障,重点查找PLC,发现PLC内部继电器接点粘连,致使水泵始终处于运行状态,不能自动停机。更换继电器,故障排除。

网友F:
不能为力

网友G:
5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顺便说几点:
液位变送器是否带毛细血管,如果带,请将变送器与检测口放一水平位置,否则,很有可能造成假信号.
为什么不用万用表直接测量仪表输出呢.

网友E:
同意10楼的分析。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问题基本解决了,传感器坏了!
其实我说拆下来,不是说线都断开了
只是把传感器从液体中取到空气中来,这样应该液位为0
但是还是有20多厘米的液位,发现隔膜阀的膜片有损坏!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H:
照楼上说的,在PLC机柜端子处拆下现场来的液位计电缆一个接头,将数字万用表(DCMA档)串进去,测量电流是多少?若无,是现场表或电缆有问题,若有值,是多少,折合到液位值是多少,是否与PLC显示一致, 若不一致, 找PLC的问题, 是不是现场表的量程与PLC设定不一致. 若一致, 请核对实际液位是否此数值,若不是此数值,那要调校液位计了.

网友H:
那是PLC的保护设定了,现场表短路时,没有信号时PLC一般设定为输出很大的值,请查现场表.
请大家帮忙看看我的问题贴, 隔离器的, 该如何快速解决呢,明天要投产了.

网友I(2007-02-13):
我认为问题可能要查一下两个地方:
1。PLC系统
2。变送器的继电器

网友J:
1.传感器坏  2.传输线出现问题,局部短接

网友K(2007-03-15):
听你的描述应该用的是单法兰差压液位变送器,并且没有将罐顶压力引回变送器负压侧。这说明在设计时考虑该罐为常压罐。故不会是罐内气压造成的。原因应该在回路硬件上。

(现在所用的差压变送器都是2线制的。24VDC供电和4~20mA电流信号在同一对线上。)

至于问题用排水法判别是比较快捷简单的。

由于系统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故估计如果中间没有改动的话不会是组态的问题。

拆下变送器的电缆(如果是本安的话,或者所在区域为非危险区域),看看PLC信号是否仍为非空。如非空则是 PLC I/O卡件的问题,需修改组态文件更改I/O 通道,或更换卡件。如为空再用信号源向PLC加信号,如PLC显示正常则问题在变送器侧。
你们厂里应该有相应的备品备件,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