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3):
请教一下CPM1A/CPM2A和电脑连接不上有哪些情况啊?能帮我总结一下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問題要敘述清楚!
人機還是連圖控組態軟體還是與cx-programmer,說明你的pc角色?

楼主:
用编程软件cx-programme下载程序时连不上,我用的USB转RS232接口的线和CIF01.

网友A:
若是你的USB驅動程式正確無誤!將你的PC COMPORT SETING FIFO勾選選項取消;關機重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