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3):
S7-200的PLC。通过USS端口控制9个变频器。 现在我在增加一个台达的变频器。可以台达的不认识USS。只认识MDBUS。我改怎么做? 除了把原来的USS通讯口都改成MDBUS协议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应该不可能
除非用自由口通讯

楼主:
还有没其他简单的办法了?请指教

网友A:
自由口通讯应该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