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3):
我按下面的方法怎么都无法成功使用CX-Simulator1.5,不知大家是否这样运行,如果有其他方法的话请指教:

1.安装好CX-P5.0及CX_SIMULATOR1.5后,运行模拟器主程序,首次运行
        要设置参数,出现设置向导,
           Select PLC
              选中Create a new PLC(PLC Setup Wizard)后,选取一文件夹,
              [第二次运行选open  an existing PLC]
      2.在PLC Setup Wizard--Select PLC Type选取一PLC 型号
           如 CS1G-CPU45,点下一步;
      3.在Register PLC Unit used in this project
           在左面分别加入一输入模块与输出模块,
           点下一步直至完成,自动进入步骤4;
      4. 在Work CX-Simulator弹出框中(此Connect项位于CX-Simulator Debug Console
           的菜单File下)
           Virtual 选择框中选Controller Link ,点Connect ,连接成功;
      5.再点Cx-Simulator Debug Console中的最左边的三角形按钮(Run(Monitor Mode)),
           Run指示灯变绿,模拟PLC已开始运行;就可以用CX_P5.0下传或上传梯形图程序;
      6.运行 CX-P5.0,在FILE菜单下,新建一工程,要选跟模拟器一样的CPU类型;
           "更改PLC"弹出框中
             设备类型选取 CS1G/CJ1G,其右的设定中,CPU选CPU45,
             在模拟PLC中并无程序,须在新工程建一简单的梯形图,以END结尾;
      7.CX p5.0与PLC连接,点CX P5.0的菜单 PLC--->工作在线仿真器,
        出现上传弹出框(PLC-->CX P5.0),点取消,因为PLC中是空的,上传会冲掉你刚编的程序,
        要向PLC下传;
      8.向PLC下传你的程序:点CX p5.0的菜单 PLC-->传送(R)-->到PLC,
        在梯形图上就看到执行情况。 如果要修改梯形图,则要断开与模拟PLC的仿真状态;

这个方法是从网上找的,但在我的机子上却无法用,每次运行“ PLC--->工作在线仿真器“时总是提示无法连接、请确认PLC型号之类的对话框,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和我一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在cx-programmer操作不需如此麻煩!
1)
你那個方式是經由設定建立tcp/ip或是監控實體的plc!在cx-programmer只要謄寫plc程序,直接啟動X-Simulator即可進行測試。
2)
安裝時你可能選用了Fins 安裝,若只要測試!那是不對的。

楼主:
安裝時你可能選用了Fins 安裝?装的时候选的是第一个选项啊,我以前是用三菱的,刚开始用欧姆龙,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不裝fins就是。選項勾除。

楼主:
我用的是cx-programmer5.0,Simulator1.5,安装Simulator1.5时只有在输入SN后有一个选项1、For onlie with CX-Programmer
2、For onlie with FinsGateway Applications
我选的是1,安装完后还是不能用,还是Simulator1.5无法在5.0版上运行,但在网上有人说运行正常

网友A:
當然可以!
1)
WINDOWS XP UPDATE 去升級沒?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DOWS XP  SP2的,从SP1升级来的,打了一些补丁,现在没打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2007-06-27):
还不行
连接不了啊!
只能在线工作,不能工作在线仿真器

网友C(2007-09-19):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