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消除静电

楼主(2007-01-13):
我们的产品是无纺布,但是把布收起来的时候有快3百伏的静电,用静电消除去根本消除不了,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使静电小一点啊!最好可以消除
有这样的设备吗?请告诉我 啊

网友A:
增加湿度
原料里面增加静电消除济

楼主:
我们只是生产中间一层,外面两层是买来的啊!
只是在塑料薄膜里加好象效果不是很明显啊
是不是可以在产品在收卷之前把静电给消除这样的设备啊
或者是可以把静电降到人体可以承受的安全电压啊

网友B:
应该有专门生产消除静电的设备的,在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C:
网上可查

楼主:
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静电消除去不怎么有用啊
有没有去电大一点的啊

网友D:
可以把布进行接地放电

网友E:
建议接地,但要看实地情况,有很多方法的,关键是现场是否安装可行性

网友F:
回收时通过一个金属压滚,金属压滚接地

网友G:
那个电阻把它接成一个回路.这样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