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07-01-13):
各位大哥好:小弟对电机知识不是很了解,特别是近来看到一个18.5KW和75KW的电机他们的接线都是6根,我弄糊涂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拜托大哥们解释一下哦.谢谢

网友A:
星三角接法呗。

网友B:
接线都是6根,是批它有不同的接法

网友B:
一般电动机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o ―头叫做首瑞,而另一头叫做
末端,第一相绕组的首端用D1表示,末端用D4表示;第二相绕组的首端和
末端分别用D2和D5表示;第三相绕组的首端和末端分别用D3和D6表示。
这六个引出线头引入接线盒的接线柱上,接线方法如图所示

网友C:
3根电源线.另外3跟是接电阻的吧

网友D:
如果说电机线一般都是6根引头,如果说4KW以下是一个闭合星点,可以省略,一般不会省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