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3):
ABB(ACS800--01--0016)怎样测量模拟口的好坏。是测它的电压吗?还是电流。
是不是测X21各端子的电压,如果有电压可以判断是正常吗?
请指教。

楼主:
x21的9脚(AO1),与10角(AO1-) ,在面板上显示有20mA,但实测端子两端时没有电流。请高手指点那里的故障。

楼主:
打开CPU板后发现,短接,AO1+,AO1-的铜箔导线被烧断,测量周边元件没有短路现象,恢复后,测量AO1+,AO1-两端有电流输出,但只有0.7mA左右,但控制盘显示是20mA.
请问这个电流与负载有关系吗?7.5KW得我只带了个0.2KW的电机,这是故障吗?
请指教。

楼主:
这台变频器一开始报故障,把烧断的铜钵片连接好后,故障解除。
测周边的元件都没坏。
等待解答。

楼主:
有一个电阻的阻值变大了,有没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