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3):
我厂一台3200KW的同步电动机转动时,滑环温度较高,最高可达200度左右。停机检查,滑环表面并不是很平整,电机运转时有些轻微串轴,用磨石打磨滑环效果不是很明显。请教,滑环为什么温度较高,以前未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怎么消除?

网友A:
看看 你的碳刷是否过紧,换新的碳刷要调节好弹黄,调得太紧滑环温升很快的

楼主:
碳刷不是很紧,我们用的是自动调节恒压式压簧

楼主:
难道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B:
加强通风散热,可以降低温升.

楼主:
因为没有好的办法,只好接了一台轴流风机吹,滑环温度保存在60度左右,准备下一步把滑环用车床车。

网友C:
恒压?应该是弹簧太紧了,试过换个弹力小的弹簧了吗

网友D(2007-03-06):
一般滑环表面都有一层耐磨保护层,你厂的应该已经磨损严重了,车一下也可以,但要调节压簧的压力,不可太紧,碳刷的质量也要看一看,可用卡流表卡一下,计算一下电流,每块碳刷载流量是否平衡.
ahui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偶然试了下把励磁绕组的电源倒换了一下极性,温度竟然不高了。维持在50度左右。搞不明白,电源极性应该和滑环温度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E(2007-05-31):
不明白,一定是有关联的,电工学彼此都是有联系的,没有高手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F:
是滑环接地了吧?

楼主(2007-09-11):
滑环不会接地的!如今又出现此种现象,难道还需要倒相。会不会是碳刷和滑环不匹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