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3):
请问:1000KVA变压器最大可输出多大电流?!!希望大家帮帮!!

网友A:
额定电流1443A

楼主:
大哥:谢谢你啊~~~我还有个问题:可以超负荷多少安???

楼主:
我的邮箱是:wangguicun333@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谢谢你啊~~~我还有个问题:可以超负荷多少安???
为什麽要超负荷应用?

楼主:
多谢你啊`~大哥~~主要是我公司的变压器会出现短期超负荷的情况~~所以上来问问!!!有空联系`~上面有我的邮箱号~~~~~多联系

网友B:
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可以过载啊 !120%以内不过要不超过两小时

网友C:
可以过载啊 !120%以内不过要不超过两小时。看好你变压器温度就行了啊

网友D:
实际上超载多少由变压器温升来确定,当环境温度较低时,可以超载的百分比较大,而加了强制冷却的超载到30%都不算过分,但损耗要增加.

网友E:
应该是1443/0.8=1803A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可以按0.8算
实验

网友F(2015-03-31):
只为学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