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4):
如何在春日变频器上接制动电阻。

网友A:
发张接线图看看

楼主: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接的啊

网友B:
春日的没有听说过,一般就是端子的'+"和"-"上

网友C(2007-03-15):
一般的是变频器含制动单元的为B+,B- 上接制动电阻。无B-的要自己加制动单元到直流母线再加制动电阻

网友D:
嘿嘿
可别接到p,n上。。。。。。。。。。。。

网友E:
嘿嘿.要是那样,你那个春日 就洗 白了,.

网友F:
没说明书的么?

--------------------

网友G:
R+   R- 一般的说明 书上都不是写的这么清楚,有可能每一个编号都不相同

网友H:
春日?哪出的?没太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