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4):
用一个变频器带两台30KW的电机,这两台电机不同时动作选择控制(两台电机可切换),请高手指点一下电路怎么接,想省一台变频器。

楼主:
是我说的不清吗
还是这样没法控制
请高手指点一下贝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接两台接触器,运行时先吸合一台接触器再运行变频器,

楼主:
谢谢,在请教个问题现在国产的变频器那个牌子的物美价廉。

网友B:
[建议]
变频器不能在带负载运行的情况下通断负载,要么变频器同时带动两台电机,要么先启动一台电机启动后转工频在启动另一台电机,此方法在恒压供水中经常使用

网友C:
二楼这位很有风趣,做人何尝不该如此呢,乐得其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不能在带负载运行的情况下通断负载,要么变频器同时带动两台电机,要么先启动一台电机启动后转工频在启动另一台电机,此方法在恒压供水中经常使用
什么叫做不能在带负载运行的情况下通断负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