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4):
现有一个电子式接近开关,一般电子式接近开关都是用来做plc的输入端的传感器,但是我看中它的无磨损的特性想用在继电器的控制回路中,请问可以吗。要如何接线,是直接接入继电器的线圈就可以了吗??电子式接近开关有三个线,有一个是24v电源,一个是地一个是输出,请问直接在输出和地之间有用吗???

网友A:
可以用的,

网友B:
要根据你开关的特性来确定的,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你最好研读一下说明书.
另外,一般接近开关的额定负载电流都不大,你要根据继电器的线圈电阻计算
一下是否在额定范围.

网友C:
如果接继电器的话一般都是微型继电器,因为接近开关输出电流一般在200ma左右,接近开关分为PNP、NPN两种,看你应用的场合不同接法也是不同的。看看接近开关的说明上有接线图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明白了

网友B:
也不好说,比如我手头上有韩国的传感器,额定电流才50mA

楼主:
是不是有输出端与正电源,和输出端与负电源之分啊???

网友B:
是的,有源极输出和漏极输出的区别的

网友D(2010-07-26):
9楼,你说的是韩国奥托尼克斯的接近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