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4):
1、请三菱A2N PLC 内存卡里面的 四个跳线功能是什么?
2、为什么内存卡一插上PLC, PLC   RUN 灯会有一闪一闪。。GPP没有认到内存卡?

那个高手出来帮帮解答下。。。。。。。

网友A:
RUN在闪说明有故障啊
在线诊断一下是什么故障
跳线你就按照它图上表的位置就行了

楼主:
1、故障表示: 111, 114 。。(PLC 在 RUN 位置 )
跳线30KE的内存卡应该怎么跳线阿。。
请高手指教。。。
2、GPP 没有显示 内存已经被CPU 认到!!

楼主:
高手怎么不出手阿?/

楼主:
居然没有人懂?

楼主:
还是没有人懂。。。。

网友B(2008-02-16):
证明程序有问题或使用不当,CPU没有问题。我有硬件及软件资料,1359078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