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4):
有个问题,那位老大晓得如何更新CQM1 cpu11的存储卡内的程序?
cx 4.0内没找到download to memorycard,难道不是电擦除的?需要照紫外线?还是需要其他软件?
麻烦那位给说说,谢谢!

网友A:
需要照紫外线

网友B:
EPROM的话,需要先用紫外线消掉,再用烧录器写入;
EEPROM或RAM没有写保护的话可以直接更新;